楼主(2020-05-05):
请问各位师傅6SL3126-2TE13-0AA4西门子变频器修过吗?报的故障是与PLC在实际拓扑结构中无效,器件故障或和DRIVE-CLiQ连接不好, 确认应该是主板上问题,主要问题点是在EEPROM存储芯片上吗?还是通讯接口处?或者单片机芯片?请问各位师傅6SL3126-2TE13-0AA4西门子变频器修过吗?报的故障是与PLC在实际拓扑结构中无效,器件故障或和DRIVE-CLiQ连接不好, 确认应该是主板上问题,主要问题点是在EEPROM存储芯片上吗?还是通讯接口处?或者单片机芯片?

楼主:
说错了是 伺服驱动器

网友A:
重点查通讯电路 或者通讯芯片有问题  量测周边电阻是不是阻值有跑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师傅 我再查查

网友B:
检查下网口的脚和那个网络转换变压器,我这类修到的比较多,这块板子里有两个地方有数据,需要编程器读,一个在正面的24c16w,一个在背面贴片的25p80vg。丢数据的肯能性非常小。此板子内的数据只是定义了此变频器的型号 序列号 功率大小的自身数据。变频器的控制及运行数据和组态数据都在CU里。
和控制器连接后变频器上的两个灯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正常就是一个绿色和桔黄色亮,变频器里程序没启动会亮一个红色。启动了没通讯上会亮两个橘黄色。具体要连接控制器才能看是哪里坏了,需要看西门子的报警代码

你的照片太模糊支看到是个D425的运动控制器。要是电机也是西门子的编码器也是走的DRIVE-CLiQ,就还要查网口上的24v电有没有。
因为电机没通信时也会报拓补结构和实际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傅回复这么多,找到问题了,就是网络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