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驰250Kw驱动小板谁有

楼主(2020-05-05):
西驰250Kw变频器驱动小板坏,那位有联系我

网友A:
不好找。修修可以用的

网友B:
找厂家,或者修。西驰本来就不多见,大功率的更少。

网友C:
什么故障?这板子修起来不难

网友C:
这板子的驱动电源设计的和正弦变频器应该是一样的,通过一个时基芯片输出矩形脉冲,然后和一个电容组成积分电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功能,再经过一个P沟道和一个N沟道的MOS管,将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再经过变压器输出整流,最后得到驱动芯片需要的正负电压,驱动芯片用的PC929,所以驱动电路应该就是常规的PC929驱动了,以上内容都是根据你提供的图片猜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希望你修好了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