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5):
   最近有个微波消毒工艺需恒流量供水,准备采用脉冲流量计采集脉冲信号经变送器转化为4-20mA给200smart,再通过PID控制比例调节阀开度实现恒流量供水。但有人说可以用高速计数器直接接受脉冲信号,不需变送器。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过类似情况,求指导。

网友A:
应该是很多人用过的,也是基本的标准的应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的,要对接受到的脉冲进行采样然后算出来每秒增量的值吧,我觉得麻烦的,还不如直接买个变送器

网友C:
用变送器,香

网友D:
这个如果是用单片机的话,非常简单,直接让脉冲进入计数器,再开启一个定时器,在设定的时间内读取外部脉冲,这样便能检测到流量,并且速度非常快,占用的资源还非常少。

网友E:
脉冲--变送器--模数--PID--调节阀
脉冲--高计数--运算--PID--调节阀
脉冲--转速(流量)指令没有的话,编段程序也不难

网友F:
这个还用变送器简直就是浪费了PLC。
有计脉冲和计脉宽两种方案。
流量计量程,实际流量对应脉冲频率,调节周期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G:
检测原理类似水表,但小流量会有一定的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F:
0-500Hz,4-20mA,0-500m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