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5):
现在的情况是:指令只能运行一次,再次运行的的时候就会报各种错,第一次运行读回来的数据是正确的。有没有之前用过这个指令的,求指导啊,如果有样例看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A(2020-10-16):
我也是同样情况,和其他PLC进行TCP通信不行

网友B(2021-05-27):
ETHRS指令使用时需要重启一次使用一次,或者使用M11195保持联机,或者切断通断的输入重新在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