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有一个老项目之前都是采用 西门子S7-200  224CN和威纶屏MT8012通信,MT8012与8个变频器通信组网。现在客户爹爹要求要把触摸屏换成西门子的。老板恰好有个smart 1000的屏。现在该如何组网?
        查资料是可以加个EM277,让EM277与触摸屏通信,PLC自带串口与变频器轮询通信,这样可行吗?
        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案的没?smart 1000可以直接与变频器和PLC同时通信吗?

网友A:
直接使用串口485通讯就可以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体的串口同时接触摸屏和其他的几个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体的串口同时接触摸屏和其他的几个变频器?
Smart 1000是否支持做Modbus RTU从站?如果可以的话,变频器和触摸屏都做PLC的Modbus RTU从站
或者
PLC和变频器都做触摸屏的Modbus RTU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你的回复让我茅塞顿开,方案应该可行。不过,那个smart1000只支持同时建立四个连接表情,但可以通过ChangeConnection函数改变连接地址,相当于轮询。大体方案应该能行,非常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你的回复让我茅塞顿开,方案应该可行。不过,那个smart1000只支持同时建立四个连接表情,但可以通过ChangeConnection函数改变连接地址,相当于轮询。大体方案应该能行,非常谢谢。
客气了,有问题再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