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直冷机为STEP7控制系统,上位机读取触摸屏(普洛菲斯)系统时钟,现发现如下问题:
1、每次停机后再启动时时钟与实际时间都差好多。
2、系统正常运行时触摸屏系统时钟有积累误差,需要定期修正。
拜托论坛里的各位大神给予指点 ,感谢 !

网友A:
屏可不可以设置读取PLC时钟,如果可以,PLC时钟是准确的,那屏时钟也准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读取PLC的时间 ,这样的话,设备停运后会不会时钟会不会产生误差呢

网友B:
上位机读取触摸屏(普洛菲斯)系统时钟
上位机是计算机吗,它不比屏和PLC的时钟准

网友C:
每次上机通电的时候和plc之间有个时间校验的过程,或者通过上位机也行(上位机的时间是互联网时间,比较准),先把时间校准。

网友D:
PROFACE的屏只要你不是连续十几天不通电,时钟不可能误差太多的,一般一个月也就差一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FACE的屏只要你不是连续十几天不通电,时钟不可能误差太多的,一般一个月也就差一分钟左右;
有这种可能 ,因为这里大多数设备基本是每隔一个月都要定期轮换投运,所以可能有必要考虑自动修正 时钟功能 。

网友E:
时钟也不是一次校准,都是定期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