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步进电机能用相对值指令或绝对值指令控制吗

网友A:
可以。

绝对定位得先设置远点。

网友B:
没反馈不会报警而已,现在也有闭环步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C:
相对定位指令,绝对定位指令都可以用,一个程序里混合用也可以。

网友D:
这两个指令不分步进还是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