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我有个基恩士传感器电源模块N-42,能否用信捷的A ,B来通信?
电源模块是RS-422A通信.有SD+,SD-,RD+,RD-,SG接线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基恩士传感器电源模块N-42,能否用信捷的A ,B来通信?
电源模块是RS-422A通信.有SD+,SD-,RD+,RD-,SG接线端子。
尝试一下
SD+和RD+短接后 接 信捷的A;
SD-和RD-短接后 接 信捷的B。
这样不行的话,你就找一个RS422转RS485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明天试试。

网友B:
这是一个KEYENCE的条码读取器的控制盒;

网友C:
我用信捷大的485与422的秤做过通讯是可以的,接线如1楼所说。

网友D:
XC3的AB好像只是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