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电子汽车衡的调试和检定
近年来,由于国内称重传感器的设计制作技术和电子秤的设计组秤技术得到了迅速提高,所以安装调试一台电子汽车衡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已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下面以采用钢球承载桥式传感器和并联组秤为例来介绍安装调试检定的过程。

当钢筋混凝土基础经过必须的保养期后,就可复测预埋钢板各自的水平度及灌注质量。若一切符合设计要求,就可清理预埋钢板在上面安装传感器,并在传感器球窝内放入一只半径与球窝近乎一致的球体。可以在这时就把每台传感器的电统通入焊接在预埋钢板之间的防护管,并依编号在接线盒内的并联接线板上组成称量线路。然后吊运焊制就绪的秤台,以支承球体为定位标准加以叠合。松开传感器底板螺丝摇晃秤台使其自动对准中心。用手旋转工艺球体,若均无松转现象,则说明秤台四角的支承点均已受力,也就无须衬垫。

若发现其中有一只球体松转,则应加高其垫块。由于科台在如此大的跨度下,自身容易产生适应性变形来使四点均匀受力,所以只要基础和秤合收加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一般无须衬垫。
当秤台落平后,就可紧固传感器底板螺钉,然后用千斤顶顶起秤台,换上计量钢球。
空秤调平后,用相当于领定称量I/5的标准祛码(四等标准祛码),按右上、右下、左下、左上的顺序放在秤台四边。根据角差示值,在并联接线板上对输出较大一角传感器的供桥线路上,串接、调整,一直到四角无差值为止·
角差调妥后即可调节仪表放大倍数,使仪表显示数值与秤台上的砝码重量值一致。然后根据《固定式电子衡》国家标准GB7723一盯的有关条款进行下列试验:
(1)准确性检测:从零负荷开始,以不少于5个点的称量负荷,将砝码依次均匀放置在秤台上。调整仪表,使每一试验点的示值误差均符合允许误差。根据国标规定,这五个试验点中,必须包含最小称量点、最大秤量点和最大误差值发生改变的称量点。
(2)鉴别力试验:在最小称量和最大称量两点试验。当负荷改变相当于1.4d(分度值)时,原显示的数字应有变化。
|(3)超负荷试验:秤台上加125%最大称量的负荷,保持15~2Omn。然后卸下超负荷的砝码,最大称量点示值误差应不大于允许误差,称量仪表应有超载报警指示。
(4)重复性试验:在称量范围内任选一点,重复加载三次,三次称量误差应不大于允许误
(5)记录准确性检测:很据允差表,分别在误差值发生改变的称量点上加砝码,仪表示值与砝码值的差异应不大于允差的绝对值。

网友A:
这种称不能只装一个传感器吧?一般都是4个角各一个,然后并联输出使用。

网友B:
我最少用过几百电子秤(大的200T,专门运送大型磨具,利用称重和编码区分模具型号。小的电子秤10KG,用于判断压铸机的产品型号),感觉调试没有那么复杂啊

网友C:
我们这传感器是4个。传感器是6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