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艾默生EV2000 7.5kw模块V相炸,更换驱动电源vw相稳压管,u相电阻(都坏了),坏的IC,模块,上电正常,启动短路,报E004故障。驱动部分是正常的,24v电源为34v,请教各位老师,是不是24v电源的问题,如果是,24v怎么就变成34v了,其它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A:
图纸显示24V带了风扇,似乎跟主板24V共用,也没看到稳压电路,让风扇装起来看看!EV2000有输出检测电路,看看是不是这个触发的

楼主:
是报E004故障,主板试过,是好的

网友B:
正常是怎么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