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接手一台海利普空压机专用变频器HLP-SK100,上电显示E13,为过流故障,可复位。没接电机测试,刚开始运行报警A12,显示电流60A左右,变频器是18.5KW的,并且随着时间增加电流一直在上升,当电流达到90多A时报A59,但不停机,当电机上到100A以上时,过几秒钟报E09过载故障。拆机维修没发现电流检测电路,一般电流检测用霍尔传感器或取样电阻,但都没发现,不明白用的是什么检测方法。有哪位朋友知道的帮忙指导一下,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过流保护的话,你的电机肯定出问题了,线圈部分短路了,一般来说是电机的六条接线的接点存在接触不良造成的线圈间断性的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