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电气箱(柜)的接地螺柱有什么标准?要求?怎么连接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板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门板直接用黄绿线压接端子后螺钉连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板直接用黄绿线压接端子后螺钉连接即可
用什么样端子,多大直径黄绿线??端子和螺柱怎么连接??有什么参考标准??。

网友C:
我们这是是1.5平房的多股铜线,两端压接线鼻子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是是1.5平房的多股铜线,两端压接线鼻子连接。
小模块上1.5,但门上要求4mm2,8mm螺柱,环鼻子,黄绿线有时铜网编织线.
其实硬道理是接地电阻.有相关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是是1.5平房的多股铜线,两端压接线鼻子连接。
参考什么标准(要求)???

楼主(2020-11-22):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是是1.5平房的多股铜线,两端压接线鼻子连接。
小模块上1.5,但门上要求4mm2,8mm螺柱,环鼻子,黄绿线有时铜网编织线.
其实硬道理是接地电阻.有相关标准.
螺帽有要求吗!?

网友E:
门上没装电器的可不用连接地线,具体规定可能来自国标《电击防护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