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一64MR不定期死机

楼主(2020-05-06):
一台三菱FX2N一64MR被人植入不定期死机程序,求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死机具体是什么现象?

楼主:
自动程序无法执行,手动可以操作,控制面板无故障代码,面板故障红色指示灯亮

网友B:
FX2N老古董了,自动模式无法执行,那么是怎么恢复的?付费获得密码恢复?老板是否有赖账设备尾款的情况?

网友C:
既然是面板故障红色指示灯亮,那就与内部程序无关,如果是植入时间锁,故障指示不会亮(见下图),应该是PLC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池没电,只能换电池或者更换PLC。

网友D:
这线号也没有,估计也不是什么高端的机器。程序读出来研究下,就算加了密,FX2N的解密软件一大堆。。

楼主:
操作面板红灯亮,按下急停开关后同时按下红黄绿三只按钮数次后再打开急停开关可恢复正常,但后期还会出现同样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此设备己使用八、九年了电池会失效吗

网友C:
从上往下数,第三个指示灯是电池指示,当电池没电时,该指示灯应该发光。

楼主:
此灯不亮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