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1问题

楼主(2020-05-06):
修改哪个管脚 可以使阀子反向    比方说原来是0是关  100是开   改成 0是全开   100是全开   我看完大概知道修改哪个  又有点不确定   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100是全关  更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哪个管脚 可以使阀子反向    比方说原来是0是关  100是开   改成 0是全开   100是全开   我看完大概知道修改哪个  又有点不确定   请大神指点一下

正反作用调节?调整GAIN引脚的正负就可以了,如果只是单纯的输出取反,可以将FB41的输出作为FC106的输入进行输出整定。

网友B:
FB41?LMN_FAC和OFF?

楼主:
我也合计是这个  不过不敢改怕把阀子整坏  这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