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IC脚位定义功能

楼主(2020-05-06):
求助一个63921,一个是8902,这两个IC的PDF,IPM模块驱动用的,水平有限找不到资料和货源,求大师们不吝指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MAX8902?不知外围像不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佬,我看一下板子上的走向,还有个63921有资料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模块内的板子,63921这个短路了,找不到资料,网上也没有找到商家在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佬,我看一下板子上的走向,还有个63921有资料吗?谢谢了
那不对,外围不同.
找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您辛苦了,谢谢

网友B:
伺服智能模块用的IC 找不到资料的 也买不到 我研究过 拆坏模块里的也没能够弄好一个 这个模块好贵一个 还缺货 单是制动部分坏了还是可以弄好 U V W任一一路坏了的话不要浪费时间去弄了 弄不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卖IC的说,有可能被打磨掉型号重新打的假型号。真的好晕,我有这个两个这样的,真心有点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