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三菱A5400 45kw 速度升不上去 面板上fwd灯闪 应该是频率没有到达设定值 测直流母线电压只有510v  随着频率增加 母线电压还会下降到460-480  充电电阻是正常的 充电可控硅在上电时有触发脉冲 同时  运转时充电电阻上没有直流电压  电机运行电流22a 进线电压375v  有2-3v的波动  另外 上电变频器就就有嗡嗡的声音  但有时又能正常运转 母线电压490左右  是不是主电容不行了?

网友A:
如果三相电源及其回路OK、充电可控硅及其电路OK,恐怕就是三相整流桥、母线滤波电容的问题。母线压降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机器上测过整流管,正反向都是正常的,输入380V又不缺相,只有再拆下检查电容和整流桥了

网友B:
这个现象最有可能的是电源出现间断性的缺相,当然变频到电机的电缆线出现一箱不严重的接地故障表现也一样

楼主:
统一回复 当时是机柜风扇出了问题 散热不好 整个变频器很热 但没报警 只是降速 没停机  外接了个大风扇 冷却了半小时  仍然加不起速度  测试数据如上面所说  昨天使用一天又正常 准备以下检修方案  检查供电线路  监测进线电压及电流  拆机检查整流管 及滤波电容

楼主:
昨天又检测了一次,电机转动的时候,进线电压370V,直线电流15A左右,三相都一样,直流母线电压只有480V,电流大的时候,变频器还有吱吱吱的响声,拆机测了4个电容,基本都是5000-5600UF的容量,电容型号是BKO-CA1468-H40 7818,请问正常这四个电容应该是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又检测了一次,电机转动的时候,进线电压370V,直线电流15A左右,三相都一样,直流母线电压只有480V,电流大的时候,变频器还有吱吱吱的响声,拆机测了4个电容,基本都是5000-5600UF的容量,电容型号是BKO-CA1468-H40 7818,请问正常这四个电容应该是多大?
找几个同容量的变频器图纸,参照看看吧。

网友C:
示波器看母线波动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母线波动呀
大负载的情况下,波动是难免的,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也可以测出来。。。纹波到底应该多大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在保证能全功率运行的电压下,不会触发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