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硬件配置:原始为5代伺服+5代电机,伺服停产了,换的7代伺服,电机未更换。
(附上我前面的帖子2019.12.29日,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4263

机械配置:一个大的减速机目测至少10:1的,带一个轴。也就是电机负载并不大。1.5KW绰绰有余。

控制方式:PLC DA模块输出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转速,间断单方向动作。

伺服模式:速度模式,给定应该是模拟量给定(0-10V/0-3000转?),具体手册也懒得翻了,一直用了几个月应该没毛病。

故障现象:不定时报:A.410,欠电压,手册说检测到整流过后欠压了。

1: 实测输入为三相220V,实测为230V,整流过后为320V左右(B2/B3短接,-/-短接,默认跳线),
2:动力电源上级空开一个上下接线端子检查并无虚接,控制电源和其它伺服并联的,检测并无问题。而且动力电源空开上级并联一堆伺服驱动,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3:调整PN509无效(出厂是20MS,调整为100-300ms都报错),调整过后还是报错。(排除主电源闪断)。

备注:错误的波形图显示不出来母线电压,不知道为啥。打开了几个波形图,都是速度给定的时候跳闸。

下图为伺服设置参数,以及手册参数,以及报错下载下来的波形图。

目前更换伺服待观察。

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呢?我各人感觉伺服驱动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换上去至少2个月没有任何问题的。
设置上面感觉也问题不大.

网友A:
就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B(2024-06-16):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问题?直流检测,还是交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