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系统是1214C搭配的ET200SP,调试时设置的1214C的IP地址为192.168.0.1,et200sp的IP地址为192.168.0.2,现在业主提出需更改IP网段为10.107.0.X,准备将1214C设置为10.107.0.1,这个可以在线更改,如何更改ET200SP的IP地址呢,也是跟1214C一样在线更改吗?是不是要先改ET200SP的地址,否则改了1214C后就通讯不到了?

网友A:
博图设备组态里不是可以改吗?

网友B:
可以通过博图的在线修改来设置。很简单的

网友C:
如果是step7,可以直接在组态内,编辑以太网节点选项,先搜到你的设备,然后再修改

网友D:
可以直接在硬件组态界面修改么

网友E:
得博图在线更改吧

网友F(2020-06-28):
这个还不能一慨而论  多数情况下是在硬件组态中配置的  但也有在PLC程序里面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