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小白请教,施耐德变频器上的模拟量输入输出COM口,应该连接200SMART PLC 的M点吗?PLC数字量每个点的输出都应该接一个中间继电器吗?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否还欠些条件啊?这得怎么接呢

网友B:
0-10V的还是4-20ma输出控制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0-1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0-10V
那应该比较容易。两个端子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