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有一台富士主轴变频frn003m3-21变频器,发那科系统,加工产品是手动输入m3,s1000等指令可以使用启动,停止,转速相一致。
但是跑代码程序后,有时能正常跑完程序加工完工件。有时在最后低速旋转时不能在指定位置停下,出现慢慢旋转的现象,直到超时cnc报警。
加工10次能出现个2,3,次。像是定位不准
现在对调了机床的变频器,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板上电容有换过,不知有没有师傅碰到过这种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接口电路  ,cpu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