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请问一下大家一个充电站  几十个充电桩 使用时 零线电流很大 基本是三相电流的总和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咋没有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专门治理谐波的设备,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B:
使用带功率因数校正的充电桩。
充电桩加电抗器。

网友C:
充电桩不都是直流电吗?交流输入,不引入零线行不?只要PE线可靠,就是安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本帖内容提到的充电桩不能说换就换  几十万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肯定都是单相输入  三相平衡布置  假如都换成三相桥  就可以不用零线  这种东西目前可能没人考虑 三相负载的 电子整流设备大量使用时 都存在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现像 甚至接近三相电流的总和   现在是本案问题的处理很头疼  人家找到我了   大手  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网友D:
有点不理解,楼主确定零线的电流有这么大么,快速充电一般是380的,家用版本的低速是220的,充电桩的使用再不均匀也不至于零线电流偏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量电子整流设备集中使用时会产生谐波 具体是如何产生的 我也不会解释 这种谐波会造成零线电流过大 并远超相线电流 并不是三相负载不平衡的问题春节前 哈市新开业的一家大型免税店 由于照明,装饰所用灯具全部是LED 灯近几百盏也产生了上述现象 平均每相六七十安 零线接近一百九十安   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B:
最简单的是加电抗器,提高功率因数,就跟变频器加电抗器一样。
要不就买一台三相380V变Y/Y角220V的变压器,专门用于灯具照明,就相大功率变频器输入端6相整流一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那能不能引入380V单相电源呢?总之,变流装置(充电桩)尽可能规避零线的使用。否则确实很讨厌。

网友E:
这种情况很多!
其实这里零线的电流里面有80-90%是三次谐波导致的
楼主有机会可以现场测一下谐波吧!
重点是治理谐波!

三次,六次谐波好像是最多的。
半导体企业用电量大,线路电流大,线路发热。
现场测量谐波大得很!
不过治理费用也不低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充电桩不都是直流电吗?交流输入,不引入零线行不?只要PE线可靠,就是安全的。
充电桩有直流有交流,交流一般比较慢一些,直流是大功率的比较快;
其实整体供电电源都是交流的

网友C:
哦,我没用过电动车,但知道西门子为此推出了一款DCP,直流变换器,专门针对中国电动车市场,充电桩的。

网友G:
谐波治理 这个有不少公司专业干这个!可以咨询下

楼主:
基本上确认 由大量整流电源引起的谐波  现在问题是有没有投资最小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