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PLC用的是5u的,伺服这块也是用的三菱的,伺服电机加装了电池用于位置的的保存,上电后PLC怎么去读取当前位置

网友A:
如果是通过主机脉冲方式控制的
三菱有专用的指令ABS读取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MR-J4-A的我的脚位线怎么焊呢

网友A:
看J4驱动器的手册,绝对位置读取功能,除了驱动器要设置绝对位置参数模式外,还有3个输入输出信号和PLC接线,用于为主数据传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