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FX5U/FX5UC CPU模块中内置了定位功能。可使用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和简单运动模块进行复杂的多轴、插补控制。

支持20us高速启动的内置定位(200kpps、内置4轴)

FX5U/5UC CPU模块中内置的定位功能,搭载了8ch高速脉冲输入的高速计数功能和4轴脉冲输出。

除了之前的中断停止运行和可变速运行功能外,还追加了新的功能,使得内置定位功能的使用更为简便。

1:连接FX5U/FX5UC CPU模块时需要FX5-CNV-BUS或FX5-CNV-BUSC
2:仅FX5U-32M、FX5UC-32M时为6ch 200kHz+2ch 10kHz。

通过CPU模块和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实现更合适的多轴控制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 FX5-16ET/ES-H NEW,FX5-16ET/ESS-H NEW。

通过高速化启动可更自由地实现2轴控制!

2轴脉冲串定位模块 FX5-20PG-P NEW

1:仅FX5U-32M、FX5UC-32M时为6ch 200kHz+2ch 10kHz。
2:1轴直线控制、1轴速度控制时。关于其他控制,请查看手册。
3:根据外部指令信号启动时。根据定位启动信号的启动为30us。

简单运动模块(4/8轴控制模块)

简单运动模块(4/8轴控制模块)FX5-40SSC-S,FX5-80SSC-C NEW
通过SSCNETIII/H定位控制

简单运动模块是搭载了支持SSCNETIII/H的4/8轴定位功能的模块。

在表格方式的程序中,通过组合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定长进给及连续轨迹控制来支持各种用途。

通过在小巧的设备上搭载简易控制模块,可实现丰富的运动控制。

简单运动模块,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参数设定和顺控程序,就可轻松实现定位控制、高度同步控制、凸轮控制、速度·扭矩控制。

同步控制

除了用软件代替齿轮、轴、变速机、凸轮等机械结构的同步控制外,还可轻松地实现凸轮控制、离合器、凸轮自动生成等功能。此外,各轴均可进行同步控制的启动和停止,因此可混用同步控制轴和定位控制轴。同步编码器轴最多可同步运动4轴*1,因此可支持各种装置。

1:FX5-80SSC-S为8轴
2:FX5-80SSC-S有128种

标记检测功能

通过工件上的标记的输入,可修正刀具轴的偏差,可以保持在固定的位置切割工件。

凸轮数据自动生成

以前难以创建的旋转切刀凸轮数据,现在只要输入薄板长度、同步宽度、凸轮分辨率等即可轻松地自动生成。此外,将凸轮数据保存在凸轮存储区时,电源OFF后仍可继续使用上一次的凸轮数据,因此能够缩短系统的启动时间,实现多品种生产。

各种驱动设备

除了旋转型伺服电机外,还可连接直线伺服电机、直驱电机、变频器FR-A800系列、合作制造的设备等。

1:根据存储器容量、凸轮分辨率及坐标数据,凸轮的最大登录数有所不同。详细内容请查看手册。
2:合作产品及变频器FR-A800请使用支持简单运动模块的版本。
3:合作产品的详细内容请查看伺服系统合作产品目录。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FX5U PLC的定位模块,定位模块主要涵盖了FX5U自身所带的四个轴的定位控制、高速定位拓展模块以及FX5U-20PG、FX5U-40SS-C光纤总线定位控制模块的所有应用。

FX5U PLC的定位模块很多,可以先掌握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FX5U自身所带的四个轴的定位控制、高速定位拓展模块等等。

楼主:
在帖一个FX5U定位指令
5U和3U定位指令有一点区别,将说明书中的内容摘录部分,希望对新手一点帮助

网友A:
jint总结的?

FX5U控制伺服,目前常用的有3种方式
1.脉冲控制
2.总线SSCNET控制
3.通过自带的网口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控制

上面主要是介绍了前两种方式
第三种算是新的,用的相对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得很好哦,随手转发的,感觉很干货

网友B:
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扩展,反正最多就是支持12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扩展,反正最多就是支持12轴?
不是的,主机4轴,加FX5-16ET/ES-H两轴模块,这模块一个系统中最多加4个。这样加起来是12轴。
FX5U主机还可以加其它模块用于定位,还可以控制更多轴。

网友C:
5U就用过最简单的脉冲定位,4个轴,最多2轴一起走,就是简单的给两个定位地址,然后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