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安川G7加PG卡速度控制,变频器怎样处理反馈信号?反馈信号跟那个设定值对比?求帮助。

网友A:
这个问题答案在说明书里呢吧?另外也可以联系制造商的技术服务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编码器接入PG卡,那么变频器实际的转速就可以测的到;

网友C:
你加个PG卡和编码器就是为了检测电机的转速,至于里面的检测是怎样工作可以不用管,简单的理解你可以把检测部分当做一个发电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