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求问大神25P80v6G是Eeprom存储器芯片吗里面有程序吗是不是和2402c一样的芯片可以烧录的?

网友A:
闪存存储器  可以拷贝  就看编程器支持不支持这种芯片   有的编程器刷不了不支持

楼主:
公司有个希尔特N6100烧录器匹配不了  查了下这个烧录器很牛叉了啊 支持很多芯片的竟然烧不了这个  我都怀疑这个是不是程序芯片了

网友B:
是EN25P80存储器芯片,

网友B:
我使用是TL866编程器,能读就能写,读不了就说明有密码,另外在自动检测一下芯片是否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师傅 这个芯片引脚是在底下的  烧录基座就用普通的Sop8吗? 和烧录24c02一样的吗  感觉夹不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师傅 这个芯片引脚是在底下的  烧录基座就用普通的Sop8吗? 和烧录24c02一样的吗  感觉夹不住
在路读取数据,概率很低!最好把芯片从电路板焊下来,一定要把芯片各脚处理干净,避免接触不良,烧录基座规格多,最好在淘宝网上购买。你的希尔特N6100编程器是高档次,我们非常羡慕!但是现有的编程器都不能通吃所有芯片,这是行内现实!只能不断的给编程器升级。

楼主: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C:
25P80是FLASH,不是EEPROM,25P80是通过SPI总线操作读写的,24C02是IIC总线操作读写的,25P80的读写速度更加高,但是写的寿命没有24C02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D(2024-12-20):
25p80v用809h编程器轻松自动识别读写。烧录座QF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