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公司使用一个施耐德LXM23D的伺服,因为之前没用过,也懒得查手册所以就直接去问电工以前焊过这个线没有,控制方式是M241 PLC脉冲加方向控制,在电工口中模糊的说他接过,就放手给他去搞了,,到试机的时候发现,伺服不会动没反应,检测程序,使能成功没报错,再看PLC 输出指示灯也没有亮,一面懵逼,后来电工说他以前试过接错线会导致PLC发不了脉冲。把线全部拆掉后发现可以输出脉冲了,,,再次一面懵逼,以前用西门子的S7-200也试过伺服接错线但是不会影响到PLC的脉冲输出啊,,这是怎么回事?M241的脉冲输出口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的吗?怎么会检测到接线错误?触及到了知识盲区

网友A:
接错线没烧了就不错了;

网友B:
既然没烧,再接着接错一次看看?
其实接错线肯定是有故障的,各种故障的出现是不同表现形似的

网友C:
这个不好说,要知道你是怎样错的线才好分析是否会造成PLC的端口损坏

网友D:
插头线不好焊,一根挨着一根,稍不留神,两根线就碰在一起。不过,淘宝上有现成的各种插头卖,长度也可选择,质量绝对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错线没烧了就不错了;
烧到是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烧,再接着接错一次看看?
其实接错线肯定是有故障的,各种故障的出现是不同表现形似的
就是不知道这是不是施耐德弄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说,要知道你是怎样错的线才好分析是否会造成PLC的端口损坏
没烧端口,就是23的伺服,按照了28的来焊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头线不好焊,一根挨着一根,稍不留神,两根线就碰在一起。不过,淘宝上有现成的各种插头卖,长度也可选择,质量绝对可靠。
买的不灵活,自己焊的话想要什么脚都行,性价比高一点

网友E:
你这还好啦,之前焊三菱的脚位线,焊错线了烧了好几个段子,换驱动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买满焊线啊,要哪个脚位接那个脚位接好了

网友D:
以下是44线的插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F: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910
这个表里有对应的接线图.你可以看一看..
不发脉冲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G(2020-07-09):
楼主大哥怎么使能的啊,我捣鼓半天没使能,脉冲都发不了,我的是218的plc lxm23的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MC_POWER功能块先使能就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现在不知道怎么接限位开关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是接到plc上还是伺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