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128m plc有两个圆型插口,那个是上传程序插口

楼主(2020-05-07):
三菱FX3u-128m plc程序怎么上传到电脑里,有两个圆形插口那个是上传程序插口,下面那个插口是连接触摸屏,上面没有用,哪位师傅知道指教一下。

网友A:
两个都可以,本来本体有一个的,你这是又扩展了一个同样的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128m plc程序怎么上传到电脑里,有两个圆形插口那个是上传程序插口,下面那个插口是连接触摸屏,上面没有用,哪位师傅知道指教一下。
1、两个圆头都可以作为程序上传或者下载使用,但是只能使用其中一个,不能同时使用两个,如果同时使用两个,那么程序会被部分破坏。
2、上面的圆头不能设定其他通讯参数,否则无法作为与编程软件通讯使用。
3、将编程电缆SC-09链接到其中一个圆头,然后打开你的编程软件。

网友C:
自带的只要PLC是好的就可以连接上,扩展的那个如果通讯参数设置不一样了,就与电脑连不上;
所以建议用下面自带的连电脑;

网友D:
一直觉得三菱这个单通讯口很恶心,要么连触摸屏,要么连电脑,各种不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觉得三菱这个单通讯口很恶心,要么连触摸屏,要么连电脑,各种不爽
连接电脑,触摸屏都可以,怎么不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觉得三菱这个单通讯口很恶心,要么连触摸屏,要么连电脑,各种不爽
连接电脑,触摸屏都可以,怎么不爽了。
调试的时候拔来拔去很麻烦,并且有时候柜子在背面,还要跑来跑去,所以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用带网口的PLC,无线连上就行

网友E:
那需要用5u之类的,毕竟3u好几年了。一个以太网模块也不便宜

网友C:
想插拔方便可以加FX3U-USB-BD,转换出USB接口,从FX3GA、FX3SA开始自带USB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觉得三菱这个单通讯口很恶心,要么连触摸屏,要么连电脑,各种不爽
连接电脑,触摸屏都可以,怎么不爽了。
调试的时候拔来拔去很麻烦,并且有时候柜子在背面,还要跑来跑去,所以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用带网口的PLC,无线连上就行
我都多加个422或者USB,其实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G:
FX3U是世纪之初推出的玩意,当时串口通讯是主流!!
现在你要用以太网,可以买无锡北辰、还有那啥神马德品牌的编程口转以太网模块,之间将编程口转以太网不就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需要用5u之类的,毕竟3u好几年了。一个以太网模块也不便宜
采购清单不是我提的,所以咯,没办法,我说了不算。一般我会提3g或者3ge,要不然就5u,3u从来不会出现在我的采购清单里。3ge太贵,宁愿用1200,价格差不了多少,用起来顺手多了。

网友H(2020-08-07):
FX3U422BD板方便调试

网友I:
旁边是一个是扩展的42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