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一送电,面板闪烁,但无法显示和操作,怎么检查故障

网友A:
开关电源异常!主板坏了!主板排线掉了!水晶头松了!ABB小功率的排线链接,令人深恶痛绝,接口松松垮垮,主板上面又不打胶固定,你要拆开的时候用力不对就会松!

楼主:
谢谢,水晶头我重装了,还是不行,排线还没看,我拆开看一下,这个情况实在运行时突然这样的。

网友B:
曾经遇到过该故障,是散热风扇坏了导致,把风扇拔掉就好了,更换风扇正常工作。当然一种故障现象也许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可以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