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接到一台中誉东联的变频器通电面板显示5个8,怀疑电容老化引起的CPU不工作,拆机一通折腾一圈的滤波电容后上电还是一样的几个8,测得主板24v 5v 3.3V都正常,接线端子10v只有8.9V,,示波器测CPU晶振没起振,经查资料测量CPU供电脚3.3v只有2.8V左右,前面测量电解电容电压3.3V正常,接下来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想放弃了,不过随后一想死马当活马医吧,给CPU提供一个外部的3.3v电压,通电电流也正常,接着给变频同时供电,面板显示正常了,想着还是电源这边有问题 要好好检查一下,   然后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去掉外部供电一切正常,检查CPU供电脚电压也正常了 端子10V电压也正常了,断电重启n次还是正常,这里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电源部分有个别元件性能不良,也有可能电路板上有虚焊点或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B:
元器件性能不良,虚焊致使,怀疑的地方补焊,可以的器件换掉。多老化处理

网友C:
怎么感觉像是给CPU激活了一下!

网友D:
可能是晶振不良,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