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各位大佬好,小弟请教个问题:松下AC伺服驱动器的安装方向问题如下:
   说明书说要垂直安装,但目前由于空间所限只能水平安装。(珠海技术支持电话打不通,了解过的大佬应该知道);另咨询过安川技术支持,没有一定要垂直安装的要求,由于是要批量做的,需要有明确理论和证据支撑,先谢谢各位大佬。

请教问题:一定要垂直安装吗?能否水平安装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安装方式无非为了散热。

驱动器你可以加2个风扇对着散热器让空气对流,我估计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散热要求也有防油防液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柜里面应该没啥液体吧,结露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B:
一水平安装不美观,二不利于散热,三运输时过于颠簸的话容易掉下来,固定点的受力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