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请问各位大神,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线路电流降低了是怎么回事

补充:变频器控制电机,变频器没有动过,但是电流从前几天的85%下降到了79%,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不正是节能的表现吗?最近,我看过一个西门子工程师的技术文档,讲使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对电机节能所做的试验。用变频器和不用变频器在相同负载下,电机的节能数据。很可观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弱磁驱动,大马拉小车的工艺环境节电才显著,一般应用没效果。
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和电机增加的损耗也不是小数字。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有Eco功能,激活以后,电机会自动优化运行电流和电压,达到最佳效率运行。这条件是要求电机连续恒速运行状态才有效。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负载发生了变化,与节能与否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