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我想了解下5U能同时进行modbustcp通讯然后在通过网口和威纶通通讯,这样设置会不会冲突

网友A:
感觉是不行的。有实物测试测试吧

网友B:
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的,网口不比串口只能单对单,我经常一个网口挂交换机接了很多设备,plc下面挂了子站,还有各种设备,触摸屏,上位机,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客服说可以,目前没有实物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怕通讯出问题,没这样用过

网友A:
同时读写的情况能避免吗,不好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避免不了,他们那边也要读取我这边的数据和控制,触摸屏也要会不会冲突

网友B:
就我的经验来看,不会冲突的。你想啊,我一台1500的PLC挂7、8个子站,还有2、3个触摸屏,若干个PN设备,4、5台上位机,通讯都没有问题,你这才多少东西?5U最多好像是8个连接吧,这才哪到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过几天东西就来了,试试

网友C:
没问题的,一条网线又不是一个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不行的。有实物测试测试吧
怎么不行呢?请教一下。

网友D:
内置网口支持8个连接,楼主说的不存在。

网友E:
真正的以太网口确实可以同时读取,但是又做网口又做串口,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通讯协议并行传输数据,最好用实物进行测试。

网友F:
5U内置网口8个通道各干各的怎么不行。。。。

网友G:
太小看现在PLC的以太网口性能了,5U新版本固件带16个以太网C型号伺服还不算在IE IO站里,照这样说根本用不起来了,就一个网口链这么多东西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东西,谢谢大家解惑

网友H:
S7-1200PLC的CPU在进行了PROFINET通讯的基础上,还可以再进行 MODBUS TCP 通讯的。三菱应该也是可以。可以走多个基于以太网的这些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