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哪家生产,什么品牌?可实现开关与摸拟量的无线传输。

网友A:
没有吧,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B:
你说的是这种吗?

网友C:
能处理模拟量的触摸屏还是比较少的了

网友D:
普洛菲斯的屏连上无线路由,平板安装专用的app,做好设置,平板就可以和屏显示一样的内容,做同样的操作。

网友E:
我猜楼主是不是要处理变频器输入调整的模拟量?你可以面板用数字化的量去控制和显示,配电柜里的PLC再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就好了,这样的应用之前搞过,很稳定,也就是说,面板显示的是数字的量,把这个变量通过无线或者485传至PLC主机,主机再转化为模拟量就好了,这样操作人员的可视化程度比模拟量还要更加高,比传统的模拟量更加直观。

网友F:
此触摸屏是射频信号可同时无线控制两台以上PLC和数据传输,无线控制距离150米。
[upload=jpg]/uploadImages16/1cff864ad61a1fcf53c10a340154e770007ce2c9.jpg#1589092222(1).jpg[/uploa

楼主:
看下资料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网友G:
如果屏没有直接的无线接口,可以用以太网通讯方式,用外围的无线路由器实现。

楼主:
请问信捷这款触摸屏,能否进行RS485通信的无线传输?

网友H:
信捷这款触摸屏只能用信捷的接收器并且只支持信捷的PLC。

网友I:
WIFI和4G版的都可以实现无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