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请教各位大神,变频器控制电机,变频器没动过,前几天电流还是85%,今天再看的时候下降到了79%,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没头没尾的,叫人猜,应该负载变小,电流才降低

网友B:
问问题得把情况说清楚,带什么负载,什么变频器,电流小说明负载轻

网友C:
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才好分析和解决问题哦。请在这贴跟进回复就好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8016

本帖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