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特殊位指令和上升沿指令的作用?

楼主(2020-05-08):
这个是在网上看到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小弟有2个指令很疑惑,一个是SM0.1,这个指令是仅在首次扫描时为1
还有一个上升沿指令,这个指令也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请问这段程序中用这2个指令有啥作用吗?
如果去掉,好像不影响,

网友A:
SM0.1这个位是PLC一旦RUN,首次扫描周期接通,其他时间均不接通,PLC运行期间,逻辑状态不再会有变化。
网络3那个上升沿在PLC运行时只要检测到M0.1开点\Q0.1闭点\Q0.2闭点三个接点信号串联起来逻辑结果上个扫描周期为0,本次为1,那么本次扫描周期就接通一个扫描周期。PLC运行期间,他的逻辑结果会随着前面串联电路块的逻辑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