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我们公司为客户提供了3台电阻焊机变压器100KVA,3台变压器分布在同一个车间的三条生产线,暂定为A线,B线,C线。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A线变压器工作电流40A,B.C线工作电流120-200之间浮动,开始怀疑变压器故障,把B,C换到A上也正常。把A换到B,C上也不正常,怀疑设备问题,但是设备厂家给出结论,设备没有问题。但是变压器。一挪动到B线和C线就电流突变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如何解决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么棘手的故障,欢迎大神提出观点

网友A:
肯定设备有问题啊,交叉验证变压器没问题的

网友B:
设备问题:应该是劣质设备,谐波过大

楼主:
距离变压器有不足半米的距离有一个电磁刹车。是否会对变压器产生磁饱和

网友B:
回复 楼主:
距离半米,这个气隙间距足够大了,不会导致变压器磁芯饱和!!
而且刹车磁泄露没有很大,另外就是你可以监视刹车不工作时变压器是否正常从而判定是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