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请教一下,这里边的R1 R2作用,是不是电机启动 ,R1自动闭合,表示电机启动;出现故障的时候R2闭合,开始报错?

网友A:
每个继电器输出代表的功能可自行设置,当然也会有默认值,具体请参考官方技术资料,最好能系统学习。

网友B:
这个是可以在参数中设置的。
我们这里R1 代表变频器运行
R2 控制抱闸打开
不同工况,不同设置。

网友C:
触点都有对应的参数可以设置的;

网友D:
R1,R2的设置取决于你所选的宏配置,另外你要自行分配功能,一般R1我是分配到故障输出,R2分配到运行输出。
如果是出厂设置通用宏,R1分配到故障监测,R2分配到运行,参考如下:
R1正常为高点平1,即通电,故障时断电;R2没运行时低电平,即为0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