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网友疑问:施耐德218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去哪里恢复?

回复1:电池没电程序就要掉
回复2:电池和程序丢没丢没有关系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没电了 程序丢了,有能恢复的plc吗?

网友B:
如果是施耐德modicon m218,电池仅仅是供实时时钟用,与程序没关系。

网友C:
若果电池没电,刚好遇到你断电造成的程序丢失就不好办了,除非你有源程序,不然你就自己再写一次,重装一下接线吧

网友D:
M218的程序区用的不是RAM存储,不会因电池没了就丢失的;

网友E:
电池只是给实时时钟RTC供电的,不会造成程序丢失。要是不小心抹掉了程序,只好找源程序了。

网友F:
电池只在PLC供电停止才起作用,一般用不上,而且只是保持型数据区的数据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