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在RS485总线的实际应用中,当传输距离超过一定的长度时,总线的抗干扰能力就会出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在RS485总线的首尾两端接入120Ω的终端匹配电阻,以保证RS485总线的稳定性。

RS485通信终端匹配电阻的正确接法是在RS485总线的首端的设备的出口和末端的设备的入口上各接一个120Ω的终端电阻,该终端电匹配阻并接在RS485总线的正负两线之间。如下所示:
①单独使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时,终端匹配电阻安装位置

②加RS485中继器时,终端匹配电阻安装位置

③使用RS485集线器时,终端匹配电阻安装位置
记得有一个用户在现场给昌晖仪表技术打电话,说他的PLC死活都读不到流量积算仪的数据,核查了:程序没有问题,硬件连接没有问题,电脑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了也还是没问题,可流量积算仪数据就是读不到。

仪表技术人员问:你的PLC与流量积算仪采用什么通信协议?用户沉默了一会儿说:PLC与仪表通信不都是采用RS485通信协议嘛,我这个就是RS485通信协议呀!
来源:技术文库yunrun.com.cn/tech/
这位用户的回答估计答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RS485通信协议,这几个词看似和谐,其实不妥,因为协议是协议,RS485通信是介质(物理层),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建议大家看看《RS485和MODBUS的区别与联系》这篇文章。

例如打电话,电话是物理层,通话的人之间说的语言就是协议。同一个物理层可以传输不同的协议,就像电话两边的人可以用各种语言(协议)沟通。RS485通信就好比是电话是物理层,它可传输PPI协议,Modbus协议和Profibus协议等等。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得知其流量积算仪周边有变频器,动力线和通信线缠绕一起。于是让用户将动力线与信号线隔开距离布线,并且通信线路出口和末端加终端电阻。

之所以没加终端电阻是因为他觉得流量积算仪与PLC距离比较近(几米到十几米),这其实是个误区,因为距离远近不是问题,主要的还是信号干扰问题,当然,有的通讯口已经有隔离处理,这个时候不需要添加!

最后那用户的通信结果,你们猜~

对于终端电阻阻值大小的选型的一点经验
昌晖仪表觉得终端电阻的大小和设备接口以及电缆有关系,也有专门的计算公式,说白了其实是一个取值范围,笔者的做法是从不配到120Ω!距离越远作用越明显,因此为了保证仪表RS485通讯质量,最好加上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A:
学习了,暂时还没有加过电阻

网友B(2023-02-16):
学习了 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