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接口 连接电机驱动器的

楼主(2020-05-08):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接口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接口类型?
miniDin8,三菱FX系列的编程电缆接头。

网友B:
倒像是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

网友C:
如果是成品线就不用管了,就是数据线,如果要自己做线,你就的小心了,管脚号码千万不要错

网友D:
发觉日本人特别爱用圆多针插。
从音响到电机驱动器等,到处都见到。

网友E:
左边MD8,右边应该有两部分,上面是DB25转DB9,下面是D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