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纯小白一个,想要面板外部操作,E5H4T-2.2,2次回路接线怎么接?如何设置?越简单明了越好。谢谢

网友A:
如果只用面板控制启停和调速这些基本功能的话,不用改什么参数,也不需要接二次线,因为绝大多数变频器出厂设置的就是面板控制。

楼主:
是这样的兄弟,我这台变频器是旧的,之前有设置,而且二次上面都有接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不用管原来的二次线,把变频器的参数P0.06改成0,这样就是面板控制启停了

网友A:
给你份E5的说明书,你可以对照说明书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