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网关

楼主(2020-05-08):
设备有着这东西,找不到适合用说明 各位高手用过的讲解一下呗,

网友A:
网关或者anybus总线玩意之类,就是一个不同总线或者不同格式之间的翻译机!!
就是把不同协议的数据相互之间转换的玩意

楼主:
怎么设定的 有么有用过的朋友给一份资料看看

网友B:
来多几个特写吧,图清晰一点,CC-Link 版主就会关注到你了

网友C:
好像停产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anywire的产品,可以跟中谷确定下,即使停产,看有没有替代的产品。

楼主:
唯独这几个机械手上的真空吸盘用了网关!不知道什么意思直接cclink模块不行?为什么要转换一下?

楼主:
这个设置是怎么操作的 我发现按一下 set它会自动搜寻到一个地址停下 我理解最左边拨码开关设置波特率 为什么找不到要设置的波特率
有没有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