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8):
硬件配置:

树莓派4B,自带网口作为ECAT口,USB转网口作为编程监控网卡。

HMI是 威纶通 在线模拟方式和树莓派通讯,方便测试,玩。 好像叫做codesys OPC服务来来着,做HMI编程很方便,获取标签就可以了。不用对PLC绝对地址。

疑问1:实际转速和伺服软件不一致,codesys里面设置的是3000.实际才1400,

疑问2:电机实际转一圈,codesys 读取位置值在128.00左右。

疑问3: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给绝对值伺服设置原点(0点),避免每次开机复位找原点。
        我找了一个MC_Setposition,这个可以设定为你想要的位置值(CODESYS_读取值),但是重启以后就会变成绝对值编码器的值!

      PS:当然,原点(0点)可以用伺服驱动器软件设置一次就OK了,但是实际中应该很少这样操作吧,M2总线的安川伺服驱动器我试过可以用PLC设置0点、

顺便分享我拼凑出来的CODESYS程序吧,菜鸟玩可以看看,编译前要添加欧姆龙驱动器设备库文件XML的吧,R88D-1SN,官网有下载。
编译提示其它库文件报错啥的,下载缺失的库就可以了。(这个好像常规操作吧?)

PLC+HMI:

自己有实物记得改ECAT 配置的MAC IP地址啥的,包括HMI的IP地址

楼主:
补充一楼:

CODESYS设置的比例缩放为原始状态,1:1.
伺服的电子尺也是默认1:1

欧姆龙伺服是绝对值23位的。

楼主:
看视频解决问题: 1,正确设置编码器分辨率,我的是23位的 对应的8388608,
                2,设置应用的单元(就是工程量吧)我假设工程是电机带丝杆运动,螺距是10mm,精度um,10.000mm,设置的10,000,经过测试,设置0点,绝对移动目标10,000刚好是一圈,目测的,我估计是OK了。转速也OK了。
············

今晚睡觉了,不知道绝对值编码器如何置零。。。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感谢分享,可以参加活动的呀,这个标题,我还在想怎么简化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家好,如果想要详细的了解树莓派带运动控制,可以关注CODESYS官网(www.codesys.cn "CODESYS社区")有公开课内容,也可以关注CODESYS公众号“CODESYS-China”

网友C:
树莓派是什么呀!这段时间论坛里听看到了好几次,难道是我太落后了吗?

楼主:
MC_HOME也不行哦。

搞不定了,欧姆龙客服说MC_HOME就可以,我实际测试不行。哎。

有没有大神说下啊

MC_Setposition   在伺服锁定和非锁定都可以清除读取到的位置值,伺服重启位置不为0,为之前的位置。

mc_home,只有在伺服锁定状态才可以启动,不然ERR报错,锁定状态执行后,busy-done-读取位置为0,伺服重启后位置又是之前的位置。

先执行MC_Setposition,显示值为0,在执行mc_home,显示值为之前值的负值,

显示位置:200.00,MC_Setposition之后显示为0.00,在执行mc_home,显示值为-200.00.。。。无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司机,带带路啊。

伺服回零点方式设置了 当前原点预设。

codesys里面不知道咋整了,或者说这个伺服不支持?

楼主:
看的心里哇凉哇凉的。

简单的设置原点搞的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找到一点眉目了。

MC_POWER打开伺服:

1,伺服参数里面先把 返回原点-原点偏移设置为0,默认不偏移才能读取实际位置。
2,读取当前伺服位置。
3.把伺服位置值取反值传送到MC_home 功能块输入的位置值里面。
3,伺服软件里刷新驱动器的值,把整个值传送到伺服。。。。

重启无异常。

但是单纯的codesys里面操作不能保存这个值。不解。不解。

楼主:
鉴于自己也是纯玩的属性,暂定研究到这里。
现在卡在不能保存的问题。
当codesys执行 mc_home 完成以后,伺服驱动 偏移值会根据 mc_home 输入值写入。
伺服软件刷新可以看到正常写入_ps:也就是说这个寄存器的值都在EEPROM里面了。
但是重启就失效,但是伺服软件点传送到伺服这个值不会丢。
无解!后来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贴出来!
以上!

网友D(2020-06-09):
这个参数在驱动器里面设置,LZ找一下驱动器Position offset位置偏移设置 子索引60b0h,如果上电读出位置是12345 , Position offset就设置-12345 就可以了,开机不用再找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参数在驱动器里面设置,LZ找一下驱动器Position offset位置偏移设置 子索引60b0h,如果上电读出位置是12345 , Position offset就设置-12345 就可以了,开机不用再找零点
找时间试试,在codesys里面找到16#60B0了,添加进输入输出测试试试,

网友E(2021-03-22):
楼主,树莓派4B的网口作为EtherCAT口与伺服连了,那么PC怎么和树莓派连呢?请指教。

网友F:
楼主 为什么我树莓派扫描到过10来秒就掉线

网友G(2021-09-24):
请问codesys怎么和博图一样导出标签,欧姆龙那个描述文件官网也是没找到

网友H(2021-11-02):
软件安装了,但就是一直找不到设备描述文件!

楼主:
还有人回复啊。
更新一下
后来找来NX 控制器,添加上电池。
Sysmac Studio 编程,mc_home 设置原点无异常,重启也能保持。
附件是伺服描述文件,应该是这个,我伺服都卖了,codesys也没装,见谅。

网友I(2022-12-23):
回复 楼主:
LZ,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是换了NX控制器就可以了吗?是否分析出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