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9):
我个人认为这样编写程序是不太好的,
这是我原来的同事编写程序,这种情况属于多次使用Y2,容易出现问题。
大家怎么认为的

网友A:
又不同时达到执行条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同时达到执行条件,没有问题;
谢谢,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同事用的是ES2机型,PLSY这个指令使用三次可以吗?
有点PLC限制使用次数

网友B:
同时存在不一定表示同时调用,否则还写三条干什么呢?

网友C:
??,今天踢到板了,免误导,编辑掉。

网友D:
1.程序这么写没有问题
2.一般我的程序结构都是面向对象编程,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E:
不同时触发没事的,当然也可以只用一个Y2输出,只改变相应的变量和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