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9):
模块大致主要需要哪几个?

网友A:
要用哪些功能,Q是模块式的,根据功能选择具体模块。

网友B:
模块有普通的I/O模块、通讯模块、AD/DA模块、定位模块、CC-LINK等,看你用到哪些;

网友C:
估计q02是用的比较多的了

网友D:
Q系列的弄全套还是比较贵的哦

网友E:
建议不要买Q系列,3u系列加模块也更便宜,本体有高速脉冲及输入,最多加下AD DA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要买Q系列,3u系列加模块也更便宜,本体有高速脉冲及输入,最多加下AD DA模块
两个不同的系列,如果要用到大型的控制,还是有必要学习的,使用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模块大致主要需要哪几个?
如果是自己掏腰包,还是建议别入手了,参考论坛某些大神的案例,跳槽找机会接触学习升级。

网友G:
Q03UDV,底板4~12槽随意,电源Q61P即可,数字量用QH42P即可,QJ61BT11N,AJ65SBTB1-16DT,AJ65BT-64AD(DA),QD75P2,这样差不多就可以玩了

网友H:
有钱人,出手就是2套。。

网友I:
搞套l plc

网友G:
这个Q00UJ我有8套了,Q13UDV也有一套,还有Q02H一套,至于FX没有具体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助理,天天施工,烦。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的00和75p4,加电源基板七百左右。通讯qj61还是qj71,哪个范围广?

网友A:
QJ61BT11N是三菱CC-LINK网络通讯,QJ71C24N等是串口通讯,不同的使用方式。
两种用的都比较多的。

网友G:
QJ61是三菱系列产品之间网络通讯(对于其余品牌,大多数都不支持三菱CC-LINK),QJ71的话不但支持三菱系列之间通讯,而且普遍与其余品牌产品通讯可能:因为基本没有不支持串口通讯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