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9):
最近想做一套昆仑通泰直接控制宇电温控的程序玩玩。由于以前没接触过宏指令比较蒙圈,浏览不少网站也鲜有介绍,由于宇电的通讯格式比较偏门,所以请哪位老师不吝赐教一个MCGS与丹佛斯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已做学习,万分感激,谢谢了。

网友A:
没看懂啊,宇电温控、宏指令、丹佛斯变频器,到底哪个跟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MCGS与宇电温控的通讯案例最好了

网友B:
如果两边都支持modbus的话,那就比较简单,也不需要什么宏指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找不到参考的资料

网友C:
老哥,有什么疑问多说一点,大家好分析啊,要案例太不客气了

网友D:
触摸屏为主站   变频器和温控为从站1  从站2  使用485通讯   地址手册上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485通讯在哪里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有MCGS与宇电温控的通讯案例最好了[/quo应该有相关通讯的案例的

网友F:
找技术支持看看,一般都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