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9):
想做个項目,采集二十路电流信号,通过无线传输到显示设备,无线传输传输距离约100M,求大体方案,要动态显示。

网友A:
方案没有,思路是wifi或者4G流量卡(物联网卡)这样的。这个还得找无线传输的厂家提供方案。

网友B:
这二十路信号是分开传送的还是可以集中一起传送,如果是集中一起的话那就好解决,淘宝有无线通讯模块卖的,但如果是分开的就比较麻烦了,我的理解就得有20条通讯通道。

楼主:
二十个电流实时动态显示

网友C:
二十路采集到一个主控plc里,plc连上一无线路由,远程端同样连一无线路由,应该就能解决了。100不是太远的距离,但是是否过墙,过几道墙都会影响信号的。最好咨询moxa,华为这种专业公司。

网友D:
一起传送的,某宝有,目前已经采购中,我也是差不多的事情,不过我现在用的是开关量的。传输距离是100M左右

楼主:
不用plc能解决吗?

网友E:
无线通讯模块 工业级控制 转串口 CC2530 低功耗物联网模组
这个?
好用来哼一下。
我未用过,在购物车篮底翻出来。

网友F:
不用PLC也是可以采集的,直接上一个带通讯的触摸屏,带存储功能的!

网友G:
方案可行,目前两种解决办法:
首先肯定的是,直接传到HMI不现实,中间肯定得加设备。
1:20个通道的数,传到PLC,PLC加模块联网,然后把数据传到云端,HMI也要联网,从云端拉数据,但是数据实时性不好,成本偏高。
2:20个通道的数,传到PLC,远处的HMI端再连一个PLC,两个PLC之间通过Lora通信,传输数据,实时性好,成本低,局限性大(对PLC品牌要求)。
之前做过一个小项目,正好用的也是无线传输。用的是两块步科的KW型PLC,随便用了一个HMI。就搞定了,官网翻的图片资料,希望有助于你。

网友H:
1、你的显示设备是啥?不要说只是普通的八段数码管甚至是普通的指针式电流表吧?
2、电流信号怎么获得?还是得通过电流变送器或者电流互感器获取吧?
3、如果只是做单纯数值指示用,可以考虑无线,如果做报警,甚至做工艺数据的依据,无线会有不稳定,甚至断网丢数据的风险的哟。

楼主:
显示设备最好触摸屏。电流信号靠多路(8路)模拟量采集。不是控制用,只是监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