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电池惹的祸

楼主(2020-05-09):
曾存一款老笔记本X60,一直无可用,置于家中。近日学习点东西,需要个学习环境,遂拿出鼓捣一番。

初装系统,一切皆顺。待运行中装环境时,突死。初疑系统没装好。因此本虽放置多时,但从没此现象。此时颇有进退两难,不知是继续装环境还是重做系统。踌躇一番,决定还是重启观察。重启后居然进入系统恢复,幸在还都完好。运行了一会,又死。看状态灯,除电源指示外余者皆无。此刻再按电源键已无法重启。以手触之键盘顶部,热也。而散热器口触之却温度尚可,疑之。遂翻过机身,发现电池部分很热,卸下,而电池接触部分微热,怀疑与电池部分有关。念之,此本已垂垂老矣,电池必不能重负,恐到寿命矣。兼之此本对我使用无大碍,便将电池组及接口从电池壳中取出。保持外观完整而败絮去除。

复上电,下视频播放器,用一电影循环考证,无死机,遂放心而用。

私下揣之,电池年头过长,无复充电之能力,导致发热,对X60供电造成影响,导致硬件故障,幸发现甚早,无爆炸,亦未对其他部件造成损害。我等工程之人,设备之故障亦如此,当仔细观察,排除问题,安建设使用之大计耳!

网友A:
这是拆了电池,还是修了电池?换几个18650就行.

楼主:
没换,没那个价值了。直接拿掉了

网友B:
拿掉电池可以减轻重量
要判断出是电池的影响,需要些经验。

网友C:
没有电池了应用软件有自动保存功能的最好设置最短自动保存时间,防止突然断电数据丢失。

网友D:
看电池组工艺不像是原装的。。拼装电池。。

网友E:
我现在把电池组拆卸了,更换成超级电容组,虽然储电能力下降,但是轻量化了,而且可以保持2个小时的常用编程作业——以前新电池组接近6个小时哇

网友F:
我记得笔记本拔掉电池用电源适配器也是可以开机工作的,就是遇到停电就惨了。另外笔记本电池组不能随意更换电芯,更换电芯后主控板不认电池的。之前有过一个案例:笔记本电池组不存电,拆卸单独对某个电芯充电,保证所有电芯满电再装回去,整个电池组报废(主控板进入保护状态无输出)。

网友G:
老笔记本的电池我的也拆掉了,放时间长了完全充不了电,还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池了应用软件有自动保存功能的最好设置最短自动保存时间,防止突然断电数据丢失。
非主力机,偶尔一用,也没啥重要东西,不过好的保存习惯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池组工艺不像是原装的。。拼装电池。。
存在这种可能,本子也是淘来的。

网友H:
笔记本的电池盒基本都是有数据的,除非你的电脑有20年以上;
直接换了18650电池是没用的;

楼主:
x60 是 2006年的产品,电池的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有标记。估计保留芯片,换18650应该可以吧。

网友I:
我的T60电池故障就根本开不了机,拆下电池挑出好的可以用来做充电宝

网友J:
文科,理科都厉害。以前是学霸。

网友K:
这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H:
看过专修笔记本的人换电池,需要先把电池组上面的数据备份出来,电池更换后再写入才能识别;
单换电池后不能识别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