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元件引脚上的菱形

楼主(2020-05-09):
在电脑上看太难受了,有知道的请指导下

网友A:
原来在“设置”——“指针/屏幕”界面中有设置项(“参考点”)可以去掉,现在新版的不知道在哪设置了。

楼主(2020-06-20):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还是在“设置”—“指针/屏幕”界面中-“参考点” 勾选 “自动”前面的小方框,下面的滑动条移动到最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