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外壳接地

楼主(2020-05-09):
变频电机底座外壳连接扁铁了。
还需要在风扇处外壳再次连接扁铁么?

网友A:
风机上用双色线连上吧。这样也没错。。。因为风机是工频供电的。

网友B:
貌似,有电源接入的位置,就应当连接保护线。

网友C:
多连几个接地点,也是无所谓的。多多益善。

网友D:
确定连接可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电源接入的位置,就应当连接保护线。
我就感觉电机外壳和风扇外壳本身就连在一起的!电机外壳接了地!风扇的还需要吗?   不太懂

网友C:
电机的冷却风机与电机外壳如果是导体大面积接触,一点接地也是OK的,没问题。

网友E:
最好在电机指定接地的地方做接地

网友F:
多接了是不会有坏处的;只接在底座上也没问题;

网友G:
用黄绿双色线连接主电机的接地扁铁,没必要再用扁铁连接到散热风机